在搞SIM300C工作中,SIM卡不能入网问题!

楼主(2007-09-29):
    最近我在搞SIM300C这个模块,在工作中遇到这样的问题:
通过设计好的PWKEY启动了模块,网络灯和状态灯都亮.对模块
发出AT指令部分能正确响应,与对SIM卡操作,发短信等都不能
正常响应.最后发现用AT+CREG?原来自己的SIM没有登入网络..
(但自己的SIM卡是好的)发现网络灯闪烁的不正常,好像一直
寻找网络,隔一段时间状态灯和网络灯会忽然灭了,然后又亮.
不知道为什么?
   希望做过的大侠们能给我一点指点吗?现在我都没头绪了.
先谢谢了!

网友A:
把你的SIM卡的电路上传看一下才知道

网友A:
你说的那个灯好像不是什么网络灯

那个灯好像只要模块一开机都会亮

网友B:
电路没错的话,通常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楼主:
SIM卡 电路图

   hexiaobing兄,请你看看我上传的SIM卡的电路图.我说的那个灯对应的无线摸块管脚是NETWORK_LED,所以是网络灯...
 你看看SIM卡无法入网是啥原因!
 谢谢你!

网友A:
在VSIM和SIMDAT之间加一个10K的电阻

网友A: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是你卡座的线接反了

楼主:
今天偶而入网了,但到下午又入不了网了

  卡坐电路没问题,很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时好时坏??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C:
查电源

电源的负载能力和纹波系数都有严格要求。

网友A:
你把那个电容改成105的试一下

网友D:
SIM VCC电容不能太大!

肯定是你的电源问题!登陆网络时电流是比较大的,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