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比较两款通信芯片

楼主(2007-09-29):
现在手头有两款通信芯片
做了一些EMC实验 温湿度 耐压实验 通信的误码率实验
结果发现 都差不多
请问我如何能在短时间内比较出两款通信芯片的优劣?
知道的请告诉我  急   谢谢

网友A:
那就说明在同样条件下他们的性能差不多

同等级的芯片各有千秋,不好绝对说哪个好,价格和供货必须考虑。

网友B:
ll

还要考虑到软硬件开发成本问题,一些计数寄存器对于网络芯片是很重要的,有些低成本的芯片不提供会导致软件开发成本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