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的AT命令问题

楼主(2007-10-09):
大家好,我的模块是SIM300.有以下两个问题:
1.当模块被叫的时候,是不是呼叫了有RING后再输入个ATA就能接通了?
2.模块主叫的时候我输入:ATD138********;后,然后模块就返回call ready就停在这里了,看来是主叫不成功.这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
谢谢指点!

网友A:
解答

1、是的;
2、主叫分语音和数据两种,以结尾是否带分号区分,不能用错。
你这样的问题显然是没有好好看AT指令集的结果,没有什么能代替阅读资料。

网友B(2011-03-22):
你好!我的模块也是sim300,就是硬件电路老是不行。。。能把你的硬件资料共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