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拜求 遥控电路想增加发射距离 怎么配接射频功放?

楼主(2007-10-10):
我打算搞个遥控电路 网上有现成的产品 但是在高楼凌厉的都市 发射距离还是太近 我想在远电路的基础上增加发射距离 但是不知道怎么配接射频功放 大家有没有好办法啊 我都发愁死了
 相关链接:http://www.xie-gang.com/4000m.htm

网友A:
这样的电路不便加PA,而且加了就非法

大家都这么玩,最后谁也别用无线了。
大功率遥控有专用频率,看本坛精华区的有关内容吧。

网友B:
高频放大

  你可以做个高频放大器啊 比如丙类高放

网友C:
建议从天线入手,提高增益

建议从天线入手,提高增益

网友D:
最简单的共射放大甲类就行

呵呵
没必要做丙类放大吧

网友E:
太简单了

第一,加高频放大
第二,换用别的模块,性能比这好,价格便宜,何苦那么累。
winter_88@126.com

网友F:
增加发射功率

接收模块市面上的都差不多,改进难度大了点

还是增加发射功率的方法现实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