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互相发送,为什么会死机!郁闷

楼主(2007-10-10):
我现在把两个CC1100调通了后,一个只发,另一个只收都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互相收发就会有一端死机!请教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序问题

收发切换部分。

网友B:
控制好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大哥

你们所说的切换和时间问题是指的什么?能具体点吗?延时要多长时间,应该在哪里特别注意

网友B:
从发送转为接收,是虽要时间的

时间是多少,你看资料吧

还有,数据的处理也是需要是时间的,而且要有缓冲

要准确地计算各方面的所需的时间

网友C:
小Z

Y现在也牛啦,哈哈

网友B:
东瓜大哥见笑了

在这里呆得久了,也能答上几个小问题,不过俺还是问问题的多,和灌水多,呵呵

楼主:
谢谢你们

我现在在中断接收里的读数据都加了一定的延时,死机问题出的少了!谢谢大虾啦

网友D(2010-12-10):
程序传上来,我来看看

网友E:
你至少得给模块点缓冲的时间吧,太急了它要忙不过来了。

网友D:
10楼的大侠,能否向你请教下CC1100的问题呢?
QQ:657529626
我正在做一个基于Meg16的CC1100的小系统,希望的到你的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E:
不好意思啊,我也刚刚了解了一些,自问还不能给别人很好的指导。有什么问题发出来吧,这里很多大牛的。

网友D:
那位大侠能给一个CC1100的控制流程图,如果是基于Meg16的就更好了,感激不尽

网友E:
SPI有读写配置寄存器,写选通脉冲(功能或者状态控制命令),读状态寄存器。
SPI 设置配置寄存器,配置最好由SMartRF给出
用查询模式
接受:先发讯通脉冲进入接受状态,查询状态寄存器,接受完成自动转入IDLE状态,到接受完成从RXFIFO中读出数据。
发送:先写数据到TXFIFO中,再发讯通脉冲进入发送状态,查询状态寄存器,发送完毕自动转入IDLE状态。

用中断模式,由GDO0或者GDO2表征芯片工作状态,要看你的配置是什么样的,有专门的寄存器配置这2个引脚的功能。

也还在试中断模式,还有cca 没试。。。不知道有帮助没

网友F:
这是半双工通信的
不可以全双工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