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23G(带协议栈)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07-10-11):
根据M23G指令说明书,我的步骤如下:
1    首先定义PDP移动场景
AT+CGDCONT=1,"IP","CMNET"

2    激活PDP,获得IP地址
AT+CGATT=1

3    激活PDP移动场景
AT+CGACT=1

4     建立连接
AT$DESTINFO="59.40.34.232", 1, 4096

5      dialup GPRS and open TCP/UDP socket
ATD*97#

  测试方法:建立一个服务器,利用串口助手发数据,几乎每次数据都延时1S多。
  从服务器上发数据到模块,响应倒蛮快的,基本没有延时。

是我所用方法不对,还是M23G本来就这样慢?

楼主:
又有新的问题

1,有了第3步,连不上了,删掉就行,AT+CGACT=1
  不就是确认GPRS连接上的命令吗?

  删了第2步,也可以连上。

2,若连的时候出现NO CARRIER,好像就永远的连不上了,除了重新启动模块。

网友A:
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模块上网方法不同

仔细看看模块手册,应该有上网操作步骤的。

楼主:
愁啊,chunyang兄指点一下

是有操作步骤,但是按照它的说明书来,

AT+CGDCONT=1,"IP","CMNET"

AT$NOSLEEP=1

AT$DESTINFO="59.40.34.232", 1, 4096

ATD*97#

能传输数据,但是每次都会延时5S左右,让人很头痛,M23G给的文档竟然是WORD格式的,
打电话问代理商技术支持,说可能是网络延时,但网络延时不可能这么准吧,每次都是5S。

明基的模块真恶心。

网友A:
网络有延时正常,提高传输速率设置试试

网友B:
Re:

用CMNET5秒不太正常,一般GR47和M22的TCP在3秒左右,我们用Linux+MC39I,TCP平均小于2秒,UDP800毫秒

楼主:
延时倒是可以接受,要命的是NO CARRIER

连上后,我再断开,再连,再断开---

有时就会出现连不上的情况,即 NO CARRIER,

然后模块就不响应AT指令了,只能重启了。

这个大家有什么号方法没?

网友A:
看来你的系统存在EMC问题

看另贴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