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大虾用过CMX909?

楼主(2007-10-11):
哪位大虾用过CMX909?我在使用中碰到了难题,一时很难解决,请帮忙。
使用单片机控制CMX909,在150M无线信道上传输,接收机信号无法解调(误码率太高),请大虾支着。

网友A:
可以联系

有没有更加详细情况,请发到cowinwater@126.com

网友B:
你的传输速率是多少?

先确定信道是否有问题,包括是否支持你需要的传输率。单纯调试909本身可以先基于有线模式。

楼主:
基于有线模式就没有调整好

先是基于有线模式调整的,速率设定为9600,仍然有乱码和错码(&lt1%),上信道后乱的更多(无法使用)。现在怀疑是接收芯片设置的问题,正在对照手册仔细找原因...

网友B:
速率不要超过1200

你最终用的是无线信道,而且是150M的,带宽估计很小,所以速率不能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