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3400内部的比较器输出,接到cpu的什么地方来检测?

楼主(2007-10-18):
RX3400内部的比较器输出,接到cpu的什么地方来检测?接cpu的通用I/O还是接到A/D好啊(软件检测起来哪种方便)?

用RX3400接收信号,那个天线有现成的买还是可以在pcb上画?

我以前一点都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请大家伸个援手啊,先谢过了.

网友A:
接到IO上

天线用1/4波长的导线即可。

楼主:
谢谢斑竹啊

再请教一下:
您说接到I/O,我看到的资料好像讲到rx3400输出的信号是一段时间的高电平,然后有是一段时间的低电平,如此反复,根据高/低电平的时间长短不同来判断接收到的射频信号种类,把3400的输出接到I/O,软件怎么分析?
您可以说下思路吗?谢谢啦

网友A:
要看你的发射信号的格式

可以用定长特征跳变(避开本体杂波的频谱)来做同步引导符,后面的就是数据,否则不予理睬。

网友B:
我用示波器测RX3400的输出脚

我用示波器测RX3400的输出脚,看到的是高低电平不太有规则的跳变,这时我并没有发射信号.不是说TTL电平输出的吗?我也很想知到RX3400的输出脚怎读数..谢谢

楼主:
是不是根据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间长短来确定的?

我也想知道软件怎么去判断时间的长短.....

网友B:
??

我一直以为输出没信号时,要不是高,要不是低.有信号才跳变才根据协议定的高低电平时间来判断"0","1"

网友A:
前面不是已经给出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