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C35I与CM8870应该如何连线才能正确解码DTMF信号?

楼主(2007-10-19):
各位大哥,请问在解调DTMF信号时,仅把TC35I  EPN1、EPP1、EPN2、EPP2其中一音频信号引脚与CM8870通过104电容耦合这样接是否有误?能否解出正确的Q值?
我单独用EPN1或EPP1引脚与8870耦合相连,当STD电平有变化时,通过单片机译出来的按键与所拨按键不一致,这是为什么?
若这样接行不通,那么若把EPP1、EPN1两脚同时与8870接,应该如何接?到底怎么接才行得通?
各位,先谢了!

网友A:
你究竟想实现什么功能吧

楼主:
谢过楼上,问题已在本坛找到相关帖子解决

网友B:
不错,这个问题以前涉及过,时间较早了

楼主这么做是好习惯。

网友C(2007-11-20):
最好能转帖过来看看

网友D(2011-11-11):
老兄,我现在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等你上线看到消息后记得回复我一下哦,我的QQ  873036439     真的很急啊

网友D:
楼主转帖也可以,我实在着急!!!

网友B:
楼上注意,楼主帖是几年以前的,这个问题更早的时候也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