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兄才~免提喇叭声音很小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7-11-02):
最近制作了一个具有免提功能的通话电路,芯片采用的是飞利浦TEA1098A,电路已经制作完毕.利用听筒通话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每当把它切换到免提状态时,扬声器发出的声音都不是很大,和听筒的声音差不多,让我好郁闷.下面是通话电路的各个原理图,希望各位仁兄能给我指条明路~

楼主:
这是芯片内部结构示意图

楼主:
还有免提芯片内部结构

网友A:
放大部分增益不够?

或者音源还没进来就被衰减了?

楼主:
回复 木头东瓜

你所谓的音源是指什么啊?是从"HFRX"过来的声音信号吗?

网友B:
检查这时的线路电压和非免提时的差别

多半是低级错误所致,包括电路和元件用错,PCB连线有误,焊接问题等等。

楼主:
回复 chunyang

 你说的检查线路电压和非免提时的差别,我早就查过了,听筒的电压低于免提电压,还有线路与PCB我查了数十边,一定不是他们的毛病,要不我就不会在这里发帖求助了啊~

网友B:
免提电压反而更高说明负载轻了

如果你确实能够排除低级错误,剩下的就只有控制方面的问题了,你可以试试从外部馈入可调幅值的信号到HFRX,看看PA的增益如何,以及音量控制单元的操作影响度,这样可缩小问题范围。

楼主:
回复 chunyang

请问馈入可调幅值的信号则怎么才能实现啊?是用信号发生器吗?我没有这种东西啊~还是可以更简洁的方法,请指教啊

网友B:
任何一个可以输出音频的装置即可

MP3、收音机等等,信号从耳机插座里引出,用电阻衰减一下,同时注意匹配,替代耳机的负载可用25-50欧姆的电阻。

网友C:
多谢了chunyang

明天我就去试试~别说这种方法我倒是没有想过那~

楼主:
回复 chunyang

我已经用MP4从外部馈入可调幅值的信号到HFRX,可是加入的信号经过HFRX进入放大后从扬声器中发出的是失真声,而且有电话占线的嘟嘟声.我又试图将可调幅值的信号加载到38管脚RECO,没想到扬声器发出了正常的歌声,但是声音和以前免提的声音差不多.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弄它~不知道在LSAO的输出端可不可以加一级放大器,如果加的话,用三极管共射级的接法可以吗?或者再加一个集成音频放大器,将信号再次放大,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那是你影响到了芯片的工作点

    断开6-38脚间的电容,外部信号用个1-10uF的电容隔直后馈入PIN6,改变输入信号的幅值,当开始失真时稍减小音量,然后通过数字接口调整增益测试,另外,Rgals也有影响,不要弄错阻值。放大器肯定不用外加,否则芯片资料就是错的了,这种情况可以排除,找自己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chunyang

现在通话电路已经全部通过了~我的谢谢你啊chunyang~你又帮了我一个大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