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可以一次发送两条短信的么?

楼主(2007-11-10):
我写入的内容超过了70个字。下面是我用串口助手接收到的内容。为了便于区分,我把内容分块的长度进行了统计。
AT+CMGF=0AT+CMGS=166
0891683108200505F0
11000B813104147584F30008A798                           <14>
0049004400400053004D0053                                <12>
5F208FD100310030003100310039003800350030003500320037    <26>
53574EAC5E0273846B66533A677F4ED388570037003853F7        <24>
003500310030003700320032003100390038003500300035003200370030003400350036                                                     <36>
53574EAC5E02516C5B895C4073846B6652065C40                 <20>.
00320030003000360030003200310032                           <16>
00320030003100360030003200310032                          <16>.
0045                                                     <2>

短信长度为166,与AT+CMGS=166的长度是符合的
短信的内容长度加起来为152,与0x98的长度也是符合的,
可是为什么我接收不到短信呢?是不是TC35i一次不能写入两条短信内容的?

网友A:
一次只能发一条SMS

SMS每次最多只能发送160个字符,且为7位编码时才行。

楼主:
回chunyang:谢谢了

还以为可以像手机里面那样,一次写好几条短信呢

网友A:
手机也是分几次发的

这方面的限制完全相同,只是可以用录入缓冲的方式给你错觉而已,后台则一样。

网友B:
不能一次发两条

一条短信最大的存储量就是160个字节,你采用UNICODE编码方式才能发送这么多,采用字符的方式只能发送70个字节.你看到的手机上面可以发很多的方式,实际上他也是分包发送的模式.他是分好几个包的方式来做的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