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距离1公里功率会很大吗?

楼主(2007-11-12):
(无正文)

网友A:
定向天线2公里都可以只需要100mW左右

网友B:
用高增益抛物面定向天线10mW都可实现1KM传输

但这样的天线远比信道贵得多,除了极特殊的场合没人会这么用。2.4G信道用普通鞭状或PCB天线实现1KM的可靠通讯距离需要的功率会远远超出法律的限定,非法是跑不掉的。

网友A:
2.4G定向天线没你想的那么贵

chunyang大哥
俺自己做的螺旋天线,增益13dbi,成本就是一块金属板加一根线径2mm的铜丝

网友B:
东瓜不好好看帖

看看我说的是什么天线,而且你那个是自制的,和商品天线没有可比性啊,即使你说的那种带反射板的螺旋天线商品化的话也不便宜,也要30以上。有人用10mW输出的802.11b无线网卡配合1.2米抛物面天线对传,在近3KM距离上全速连接几乎连误码都没有,场强指示是满格,网卡几十块钱一块,天线连基座则1K多一部,就这,馈头和电缆还没算呢。

网友C:
嘿嘿,哪天得找冬瓜弄一个好点天线,俺就可以坐教室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