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在89S52里设置250K 的波特率

楼主(2007-11-25):
请教各位高手 怎样在89S52里设置250K 的波特率? 应用于DMX512协议,

网友A:
没有办法,更换可以支持这个速率的MCU吧

你应该看看手册

网友B:
不可能啦

19200就要用22.×××的晶振了,

网友C:
可以的,用48M晶振即可

不过超频后稳定性可能够戗

也可以用6分频的51配24MHZ晶振

楼主:
用T2都可以的

用T2都可以的,关键是怎么设定而已.

楼主:
搞定了,用方式2

搞定了,用方式2;
请教下如果用T2又是怎么做的?
具体怎么设置的,T2的中断地址在哪?

网友A:
T2波特率=主频/32/(65536-T2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