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电路能让电话听筒能同时听到声卡的声音和用户

楼主(2007-11-26):
有什么电路能让电话听筒能同时听到声卡的声音和用户的声音呢,有没有现成的东西??

网友A:
你需要详细描述你的问题

如果是指同时播放来自不同音源的声音,在适当的地方简单并联就可以了。

楼主:
普通电话机

具体的就是电话线上的普通电话机,想让话机的听筒既能够听到来自电话线上对方用户的声音,又能够听到电脑里放出的声音,已经尝试并联过了,但是效果相当不好,杂音很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高招

网友A:
那是你没有找到合适的信号输入点

一般在电话芯片的信号输入端馈入,注意隔离及输入信号的幅值就不会有问题。

楼主:
等下试一试

貌似应该可以的样子

网友B:
加隔离变压器,计算机电源系统与电话系统不是一个电源系统,音频耦合必须隔离

网友C:
免提功能不就解决了.

免提功能不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