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CC1100和NRF905哪个更好些?有什优缺点?

楼主(2007-11-26):
(无正文)

网友A:
请出斑竹~~~他有绝学~~~

网友B:
CC1100的接收灵敏度较高,最高速率也更快些

但nRF905较廉价,编程也简单些

网友C:
貌似CC1100便宜些吧。

另外CC1100的配套器件多几个,但是精度要求低些

网友B:
楼上有合适的CC1100货源吗?

过去我查询的结果都是高于905的。

网友A:
感觉905很好用~~~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16298/category.aspx

网友D:
这问题就和

你问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谁的武功最厉害一样,1000个人有1000个说法

网友B:
有些指标还是“硬”的

比如让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去举重、赛跑,就是比赛喝酒、灌水也行啊。

网友D:
比赛泡妞应该还是南帝最厉害

哈哈

网友E(2010-05-09):
905好简单稳定好用
1100有点花哨,不太实用,寄存器一大堆,设置不好,还会影响通信

网友F:
其实看应用,当时nrf的开发板都买回来了,但突然发现nrf系列少一个很简单的功能,最后还是投奔CC阵容了。但如果做简单的遥控器之类的,或者点对点传传数据, nrf确实简单些。而且有些独门功夫,例如可以接收两个频点之类的。呵呵。

可怜我的开发板,连一次上电的机会都没有,还在抽屉里面躺着呢。

网友G:
但nRF905较廉价,编程也简单些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NRF905比CC1100贵多了
从指标上看cc1100超越nrf905,nrf905胜在应用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