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隔离这样的地?

楼主(2007-11-26):
   我的系统要用到电话拔号.我想把电话线的地和系统的地隔离.
   两个地通过PC817隔离后,可以摘机,但DTMF信号无法通过C6传送到我的系统里,如果我在C6的地方也接个光耦做信号隔离传送,.那么可能会有些DTMF信号不能传送(因为有些信号比较弱,不能使PC817导通).请问大家在C6那里应该怎样处里,才可以做真真正的地隔离?

网友A:
一般都是用变压器

楼主:
原理图在此.

网友B:
在地线上也用电容隔离即可

仅耦合过去交流信号,当然,用变压器也行。

楼主:
在地线上也用电容隔离?

 "在地线上也用电容隔离",是不是说在两个地之间接个电容?
  应该接多大的电容?

网友C:
跟上面那个耦合电容一样大就行了。

网友B:
两个电容均用1微法的无极性电容

Y5V材料的独石瓷介电容就可以,还是最便宜的。

楼主:
还是有些问题.

    我在两个地之间接了个0.1UF的无极性电容做隔离后,可以正常接收DTMF信号了,(DTMF信号通过C6到系统)但是还是发不出DTMF信号,发送电路图如下:C1接Q1的集电极.
   在发送DTMF信号的时候,我用示波器探头的地接电话线的地测量Q1集电极的波形,发现波形非常弱,几乎没有.如是我把示波器探头的地接到系统地上测量,就可以看到正常的波形.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
怎样处理?
谢谢!

网友B:
隔离电容要加大,驱动也要足够

楼主:
正常了.

我在两个地之间加了个470nF的电容做隔离.
信号那里用了个1uF的电容做耦合.就正常了.

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在两个地之间加个隔离电容吗?我不明白其中的原理.
谢谢

网友C:
两个地之间有直流电位差吧。

网友B:
电话线不得存在与大地的任何电气连接

否则就会不正常,交换机会进入保护态。如果你的系统地与大地隔离则无所谓,可以和话路地直连,否则必须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