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的缓存问题

楼主(2007-11-27):
gprs进行socket连接到服务器上后,接收到服务器的数据通过串口发到单片机或PC机上,如果服务器来的数据很快,而串口的波特率设置相对较低,那么数据是否保存在了gprs模块的内部缓存里,是否有内部缓存呢

网友A:
有内部缓存,不必担心

其内置协议栈会自行处理。

楼主:
缓存有多大

内部缓存有多大,资料上没找到,我用的sim300

网友A:
这得问生产商

网友B:
系统性的问题……既然下面的通信速率有瓶颈

那么你的服务器就不能发太快了吧?

网友A:
用TCP/IP就不存在发得太快的问题,服务器会自动调整

网友A:
担心就用快点的波特率

这样效率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