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懂慢扫描通信吗?

楼主(2007-11-27):
欲将一幅变化缓慢的图像,低分辨率,甚至可以不要彩色,传送至千里之外(短波利用电离层反射),不在乎时间,每分钟(甚至更长时间)能传送一幅图片就够了。
初步设想利用业余无线电通信的慢扫描sstv的方法,有人懂慢扫描通信吗?在电脑上很容易实现,有现成的软件用。但不通过电脑,只用a/d和单片机等硬件如何将摄像头的视频信号变为低分辨率的音频信号呢?这样就可以通过27MHz的发射机传送出去。
有知道的朋友提供个思路也好。谢谢!

网友A:
传统满扫电视是模拟的,一般用分立元件做,毕竟不是商品

    但你显然是要用数字模式的,数字模式比模拟的简单很多,但跟慢扫电视无关,有专门的视频压缩芯片也有基于DSP的软件可以用来量化视频信号,取合适的低精度模式即可,然后用FSK调制后发射,波特率一般在几十bps量级,好的信道可以做到300bps左右。MCU是不能用的,无法处理视频数据的压缩。对DPS应用而言,这个低质量又无时间要求的视频压缩算法可谓图像处理的入门级应用,去找本相关的书,用任何DSP都够了,TI、ADI等还有示范代码。

网友B:
数字化时代,一切都是这么简单...

网友C:
花150块钱买个二手低配置笔记本电脑,是最划算的方案……

那玩意也就刚开始觉得有点意思,传几幅以后就觉得没意思le,毕竟HAM是不能乱传图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