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5模块给话筒上加了一个运放后,有嗡嗡噪音怎么办!!

楼主(2007-11-29):
各位高手先谢谢了,因为TC35的话筒音量不符合我的要求,用5532做了一个运放以后,声音到是有所提高,但是就是老有嗡嗡的噪音用什么方法可以消除呀,输入端上也加了一个21P的电容效果不明显呀.用磁珠会管用吗?

楼主:
TC35模块给话筒上加了一个运放后,有嗡嗡噪音怎么办!!

各位高手先谢谢了,因为TC35的话筒音量不符合我的要求,用5532做了一个运放以后,声音到是有所提高,但是就是老有嗡嗡的噪音用什么方法可以消除呀,输入端上也加了一个21P的电容效果不明显呀.用磁珠会管用吗?

楼主:
那位朋友知道啊帮了忙感谢

我着方面经验不多新手,谢谢了那位帮忙指点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A:
是EMC设计问题,稍有不慎,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要注意电路设计,MIC放大后要转成平衡式输出再接入模块,运放及MIC的供电回路、地回路要小心处理,不能简单联入模块地,而应接入主滤波处的地。有关电路和注意事项的细节可见模块应用指南中的音频接口部分,有专门文档的。
    原则上讲,MIC是不用加放大的,模块本身可提供的增益就是免提都够了,主要注意选择合适的MIC型号音量就不会有问题,而且用AT指令可以设置MIC放大器的增益,取适当值就是了。

楼主:
谢谢您的帮忙

之前我朋友也说是来自电源干扰,说TC35在工作的时候,对周围会有一定的干扰.(设备情况大概说一下吧,TC35本身直接接一个MIC是可以用的而且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嗡嗡噪音,可是直接加MIC声音太小,用自带AT指令调节声音对我的要求也不明显,所以我自己用5532做了一个运放接在了TC35的MIC1正负端上,声音效果到是比之前好了,但是就是一直有嗡嗡的噪音,还有就是我的运放GND与TC35的GND还有MIC的GND是一个地是不是噪音和这个有关呢???)可以怎么解决我是新手谢谢了.

我要做的是面提功能的离1,2米远说话也能让对方听的很清楚,更好的MIC没找到用的就是很一般的2元一个MIC.

网友A:
你去找个电话免提上用的MIC试试

如果还有问题,说明你的MIC接口连接方法有问题。
关于接地问题,GSM模块存在瞬态大电流,除射频干扰外,接地噪声和电源噪声也会很大,简单共地是不行的,一定要合理分配地回路和电源回路,独立走线,单点汇接。

楼主:
好的谢谢您了

还有就是MIC运放PCB电路板与TC35的PCB电路板不是做在一个电路板上的,等于是2快PCB电路板,然后用屏蔽线把音频信号连起来,2个板子用一个电源供电,地和电源也是用线引出接在一起的.之前我就是怕出现干扰,这个有影响吗?感谢斑竹的帮助

网友A:
用两块板会让问题更复杂

    初学者往往只看到实体元件,但事实上,电路图只是理想的“近似图”,和实际的电路是有差别的,有些情况下差别还很明显,问题的产生源于那些看不见的“元件”。

楼主:
更晕!!

那如果是斑竹碰到这个现象怎么解决呢?我**想用运放放大后接TC35因为这样声音效果确实好,当然除了嗡嗡声.数据手册我也看了,可是对我现在问题帮助不大呀.郁闷...

网友A:
非要这么干的话,那只能按规矩重新设计电路和PCB,没别的

修修补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楼主:
先谢谢斑竹

那现在看您的意思是,问题基本锁定在我的PCB电路板的设计问题上了?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之前您说的GND布线和电源布线,应该可以去掉现有的嗡嗡的噪音是这样吧?

楼主:
请教斑竹

第一画着PCB时特别要注意什么?

第二就是刚才调试的时候我2个电路板不是用屏蔽线相互连接上的吗,只要用手按着这个屏蔽线嗡嗡的问题就消失了,而且声音效果相当好,很奇怪的问题呀,谢谢斑竹帮分析下呵呵.

楼主:
老板在吗

斑竹在吗?

网友A:
不能说你的电路没有问题,PCB方面则是肯定有问题的

    PCB设计时要注意分区,电源及地回路要根据不同性质独立分布,滤波去藕要合适,但这些是基本原则,实际实施时是一门“软功夫”,不可能看了一篇**就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能边实践边改进边总结。至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很正常,噪声电压通过人体得以泻放,如果你玩过音响就该知道,这是初学者最容易遇到的问题,同时该问题还说明,你的电路也很可能存在问题,双端输入如果简单接单端输出,噪声更容易很明显。

楼主:
请教斑竹

那要是我引出一个接大地的线接在比如暖气管子上问题不就得意解决了吗!我是这么想的呵呵.当然最后产品不能这么做了.不过感谢您帮助.

网友B(2012-05-12):
因遇到同样的问题,刚才百度。
既然到了论坛,而且很有帮助,那就先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