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点频信号源

楼主(2007-11-29):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几个固定频率的频率点

楼主:
那点频正弦波就是具有某个固定频率的正弦波么

那点频正弦波就是具有某个固定频率的正弦波么

网友A:
恩。就是一个频率点。

网友B:
点频信号源是相对于扫频信号源而言的

其输出是某些固定的频点,其精度和稳定度远高于扫频信号源。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了,各位

网友C:
应该是频准比较高的输出固定的频率点的信号源!

楼主:
频准比较高,是什么含义

网友B:
就是频率精度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