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adf7021做400MHz数传电台,可行性如何啊?

楼主(2007-11-29):
我想用adf7021做400MHz数传电台,可行性如何啊?请求指教了。

指标目标:实现通信距离3km。可以分别传输数据、语音;
          传输数率9.6kbps;
          语音使用AMBE编码方式(采用AMBE2000套片);
          数字灵敏度5% BER: 0.3uV
          邻道选择性,互调,中频和象频抗干扰满足调频接收机国标要求;
          额定音频失真小于5%
          发射功率2瓦;
          邻道功率抑制满足调频发射机国标要求
          。。。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老大,领导说这个adf7021不行啊。

老大,领导说这个adf7021不行啊,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具体理由没说,就是被否了。
我的具体方案:1。adf7021做中频调制发射、接收解调芯片
2。采用二次变频结构,把射频400MHz变为87MHz中频进adf7021处理,数据经过协议解码到AMBE2000语音解码芯片,然后送至2语音功放。
3。MIC放大的信号,经过PCM编码到AMBE2000,而后加纠错编码送至到adf7021,再经过小功率放大,再大功率放大到2瓦。

网友A:
你的方案跟7021没有关系,7021是单片收发一体型芯片

    用7021实现的是全数字化的数传电台,在其前端加音频编解码电路和MCU系统,后端加PA,不过具体到你的这个应用选择7020更好些。不过要注意的是,这类芯片不能直接和音频编解码芯片接口,音频数据流需要先由MCU处理成数据帧后再发送,所以MCU的处理能力有较高要求而且软件处理工作较繁琐,故商品数传电台目前没有用这类方案的,你的领导将该方案否决应该就是基于此点。目前多数数传电台的结构是模拟型的,数据可以理解成经过调制解调器附加上去的,即使数字音频信号也是这样,其RF通道是传统二次变频结构。这类数传电台的硬件较复杂,主要是集成度低,但通道内无需软件介入,MCU的引入也只是辅助控制、实现人机介面等,抗干扰能力也较强,数据误码不会造成通讯中断,而用数传芯片做,硬件电路简单,但软件工作量巨大,处理不当容易在使用中因误码等原因彻底崩溃。

楼主:
回老大的。。。

谢谢指点,以下事我的观点,请更正:
1。我考虑用adf7021是因为这个方案还用在170MHz频段里面,硬件基本结构不希望有很大变化。所以采用adf7021。
2。我觉得要提高adf7021得接收得抗干扰能力,采用传统得二次变频技术。需要在7021前加一级变频,而且加LC滤波,滤除中频和镜频,加LNA,提高灵敏度,混频后加晶体滤波器滤除邻道干扰。
3。您说的多数数传电台采用传统的二次变频结构,很多这样的电台软件处理并不是很简单的,譬如MDS4710等,已经用上了DSP处理数据。我预计我说的那种方案用上中端的CPU应该可以了,譬如LPC2000系列的ARM。处理AMBE的数据应该能够满足要求了。
4。像您说的,有种比较简单的数传电台,结构采用模拟二次变频,中频芯片一般采用的是philips的SA606、SA615系列,后面加硬件调制解调器,如CMX589等。语音采用CVSD编解码技术,这样可以减少CPU的参与,减少CPU的负担。但是一旦采用AMBE这种语音编解码芯片,CPU就必须采用中高端芯片处理数据。
5。像您说的,我最担心7021误码时的通信能力,如果2瓦在3km(城郊环境,中等起伏地)能够把语音做到一定的可懂度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抗干扰能力满足调频电台的国标要求就可以了。如果这样能够比传统的数传电台(MDS4710)做得体积小,结构简单实用,可生产性强(稍做调整就可以改为170MHz与400MHz)。我就达到目的了。
谢谢老大细心看看,逐点指教一下,像您学习。

网友B:
做出来肯定不符合国标规范,慎重!

ADF7021是微功率ISM的RF器件,发射机的邻道功率比只有-50dbc左右,国标要求超过-65dbc,要提高15db的邻道功率比,在ADF7021上是做不到的,因为芯片内部调制方式和影响邻道功率比的调制参数是无法更改的,除非ADI为你定制一款专用芯片。
另外,接收机方面,ADF7021也无法满足邻道抑制比的要求,国标要求达到70db,而7021的该指标只有40db左右,要提高邻道抑制比,确实只能采取楼主所言的二次变频结构,先混频到80M左右,然后采用一个陡峭的滤波器来抑制至少30db的邻道干扰,但在80M上的滤波器要达到这个指标(正负12.5KHZ处30db),谈何容易?
先善意提醒一下,请楼主慎重,要做到符合规范的数传电台,目前只有两种做法,一是如chunyang所言,数据调制信号在话带内作为FM的副载波传输,另一种就是MDS的采用DSP的数字收发机结构。
附带问楼主一个问题,400M的2W设备不违规吗?

网友A:
7021本身不是二次变频结构,也无法直接用于二次变频结构

    附加前置变频器将7021当低频接收机用并不能算是真正的“二次变频接收机”。ISM数传芯片的设计思路是不同的,ISM数传芯片面向的是小量断续数据传输,用于连续大数据量传输不是不可以,但不推荐,原因是数据帧的结构设计要求很高,采用像数字化数传电台的DSP处理技术,ISM芯片的传输带宽不够,而且没有基带信号输出,只能在其输出的结果上做**,于是DSP基带的相关技术在此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基于ISM芯片做连续数据传输要做的首要工作是不断的进行同步,同步一失,系统立刻崩溃。另外,楼上所言的邻频抑制也是个问题。数传电台有数传电台的适用法律和标准,简单的在ISM基础上扩展功率是无法简单满足数传电台的规范的,做技术研究没问题,但要做产品就有大问题了。

楼主:
谢谢6、7楼的指点。

谢谢6、7楼的指点。
这就是我担心和不明白的地方啊。要好好学习研究分析一下了。

回6楼,这个频段用在特殊的场合。我们的频段规划已经通过核准。用于商业这样的功率当然是不允许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