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跳频该怎么实现?

楼主(2007-12-01):
(无正文)

网友A:
靠算法实现

双方事先知道一个共同的密匙,然后用同一算法实现一个谱图,从机一旦捕捉到带位同步的帧就会切入谱图的相应位置然后同步接收,另外也还有隙同步法等。

网友B:
谢谢版主

那我如果不需要加密,而只是为了抗干扰,我是否可以发送同步头(几个字节的数据),同步头中包含有下一个频点的规则,从机知道规则做相应跳变来适应主机?

网友A:
方法很多,前述是快跳频的方法

慢跳频就无所谓了,当然也可以用你的方法,你做的应该是慢跳频吧。

楼主:
那如果双方同步不上该怎么办

主机给从机发送规则,从机收到,改变频点,但主机没收到从机的回复,该怎么办?

网友A:
那没办法,你的这个跳频规律就是这样

可以同时开个定时器,溢出时无条件跳频,收到回复后重置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