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谁知道无线局域网的工作频率是多少?

楼主(2007-12-06):
是不是2.4GHZ?有没有人做过和手机来电闪一样的方案,低于2.4GHZ时不工作,但是检测到2.4GHZ有信号时,就输出高电平

网友A:
2.4G,最新的标准是5.8G

    手机来电闪烁不是检测特定信号而是电磁场,放到任何可以产生一定强度电磁场的设备旁都会被触发,但这个方向无法实现你要的功能。你要的功能其实无线网卡的射频芯片已经具备,利用其场强输出进行指示即可,当然,用2.4G芯片改造成特殊的接收机也行。你是想做无线网络信号找寻器吗?好蹭别人的资源,哈哈。

楼主:
老大:俺是用在一个礼品上的

俺是用在一个礼品上的,就像当初手机来电闪一样的原理,控制几个LED灯闪就行了.有没有这方面的方案吗?俺问过那些做手机来电闪的厂家,据说没有办法喔?没有办法达到那么高的频率

网友A:
不仅仅是频率问题,更是功率问题

手机的辐射峰值是2W,网卡则是10mW,你算算差了多少倍!用于做礼品有成本要求,那就完全没办法了。

网友B:
关于功率

如果放大器的输入功率过大,对其性能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我的一个模块就是,因为输入功率太大,测试没有通过
后来,在输入端加一个20dB的衰减器,测试就OK了,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