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000 使用问题

楼主(2007-12-06):
   我用两个CC1000模块调试,一个模块发送,另一个接收。接收模块的DCLK引脚一直有脉冲波形,即使我将发送模块断掉电源,同时我用频谱仪,也没看到有干扰波形。当我将发送模块接通后,我用示波器同时捕捉发送模块的dio和接收模块的dclk,又发现波形基本吻合,发送模块的dio是8个有规律的脉冲波形,接收模块的dclk也有类似波形,但是其他的时间是杂乱无章的波形,按照我的分析,当我没有发送时,接收模块的dclk应该没有波形,请教各位,谢谢先

网友A:
这是模块的寄存器设置不正确所致

网友B(2009-09-19):
寄存器应该怎样设置呢?

网友C:
参考TI自带的SmartRF Studio软件

网友D(2009-12-02):
建议用A7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