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推荐一下低成本无线射频单收单发芯片

楼主(2007-12-07):
各位朋友推荐一下低成本的无线射频单收单发芯片,频率300MHZ-450MHZ之间就可以,成本要低,单个芯片10块以内,我想自己做出来,用在无线遥控上面。

楼主:
距离20M-30M就可以

距离20M-30M就可以了

网友A:
用分立元件即可

或者台湾Himark的芯片,这是最便宜的。

楼主:
台湾Himark的芯片

有朋友用过台湾Himark的芯片么?简单说一下性能。

网友A:
去其官方网站上下器件手册

网友B:
分立器件的可能一共5块钱

楼主:
用分立元件

用分立元件调试难度大些么?大虾指点一下。像433MHZ的测试都要用到什么工具?

网友A:
一般用频谱仪+示波器+万用表就足够了

难度因人而异,不好说,东瓜刚发了一个设计,成本非常低的,有了经验,调试起来并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