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DA与红外遥控的疑问,请教

楼主(2007-12-08):
以前一直用普通的红外学习与发射电路,实现红外遥控器的学习与发射.
目前很多处理器的串口都兼容IrDA,是否用它替换以前的电路,实现普通遥控器的学习与发射?谢谢!是否有人实现过?或者两者根本就没有联系

网友A:
二者没有直接的关系,需要自行编程实现

该功能只是在物理上兼容红外通讯的格式而已,内容要自行编程处理。

楼主:
谢谢chunyang,IrDA是否是38K的载波?

如果是,应该就有办法实现

楼主:
用示波器去测测看

网友A:
都需要38KHz的载波

可以只做基带,用自带调制的一体化组件如你贴出的那个即可,接收的情况也同样,输出的已经是基带信号。

楼主:
按摇控器,然后测RPM851的RXDSIR波形,是38K的方波

看来这接收器还没有解调,或是解不了

楼主:
IrDA的发射和接收方难道都以串口格式通信?

如果这样就解不了遥控器发出来的码了

网友A:
可以不是串口格式的,你输入什么,输出就是什么

一体化收发组件的种类也很多,要选用合适的,器件手册中会有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