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覆盖

楼主(2007-12-09):
(无正文)

网友A:
串联?你是想说中继吧?

网友B:
协议不同,通讯效率也不用

还有就是覆盖半径不同

楼主:
我不是太清楚啊

就是1个10W的放大器
和5个2W的放大器逐级放大 输出功率是不是一样的呢

网友B:
你是想将两个5W的功放一个串一个当10W的功放用吗?

如果是这样的想法,实在该打屁股!你和举重世界冠军比赛举重,当然差的远,于是你叫上你兄弟,然后让他背上你再去举重,以为这样就能破记录了?想想,为什么说你这样的想法该打屁股...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啊

如果做WLAN放大器的话,选用器件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或者说WLAN器件有哪些主要的性能指标呢

网友C:
呵呵,音频下可以接成BTL,射频下就很好玩了...

建议LZ先在里面放只活鸭,到时就由烤鸭吃了

网友A:
呵呵,那不叫串联,叫做功率合成。

网友C:
圈圈说的对,确实可以通过功率合成的方法把两个小的功率

但可不是什么“串联”哦

网友D:
5个2W的可以并联

可以自己做功率合成器,哈哈
串联还是第一次听说
只听说过多级放大获得足够的增益

网友B:
串连是一个背一个,并联是两个一起抬

    数量看起来一样,实质可就差远了。做功率合成在W级是没有性价比的,只有需要巨大功率的场合才会采用。

网友A:
串联可以比谁举得高~~~~驱动高阻抗的负载就有用了。

但是要注意相位。

楼主:
谢谢各位,受益了

楼主:
"串联"是我套用电路中的一个名词,哈哈,

网友B:
概念可不能乱套用

楼主:
下次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