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rrow-Band窄带收发与一般的收发器有啥区别?

楼主(2007-12-11):
比如CC1020和CC1100。
是不是窄带的接收滤波器是严格带通的,干扰抑制好,灵敏度就高些;
而一般的收发器是大概的一个带通,然后直接数字测频率,对干扰比较敏感?

网友A:
带宽窄则带外抑制强,灵敏度容易做的较高

接收机不是数字测频那么简单,虽然一定程度上可这么理解,但和测频采用的技术手段是截然不同的,现代数字接收机多采用直接变频然后IQ数字解调,这样的结构也利于窄带特性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