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MT8888传送DTMF码通信的一个怪现象——

楼主(2007-12-12):
公司的一个通信终端,通信采用模拟电话机的方式,利用公用电话网络通信,基本流程如下:
检测到振铃信号,模拟摘机,通过MT8888发送DTMF码交换数据,模拟挂机

今天遇到一个怪现象,决大多数设备都能通信正常,从几天前开始,有一个设备在模拟摘机后,发送一段DTMF码,根据上面的流程继续发送完毕后挂机;然而与它通信的另一台设备(主叫设备)却发现只接收到它一位DTMF码(不管发的是什么码),然后交换机就传来催挂音,似乎那台设备已经挂机!

更换设备后故障依旧,将换下来的设备换到公司的电话线上则不存在问题,似乎问题出在电话线上,问题是在有问题的电话线上使用电话却一点问题也没有,利用电话按键模拟发送数据也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今天上午,上述故障莫名其妙的消失!

我公司的设备与电话机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发送DTMF码时,如果用电话监听,好象声音比较大....想请教这里的各位大侠,这个原因会影响交换机吗?或者会是别的问题?

网友A:
模拟摘机的等效阻抗不合适,临界了

楼主:
多谢兄弟提醒——

等我我改了再看看效果~~~~~~~~

楼主:
终于搞清楚了问题——

现场的电话线在提机后,线上的电压掉到了4.8V,而正常时一般为10V以上,我公司的电路一般在7V以下就几乎不能工作了~~~~~~~

新的问题是:因为在这个电压下电话机是可以使用的,那么电话机一般允许提机后线上的电压掉到多少?(或者换个说法:提机后直流阻抗300的情况下,电话线上允许有多大的内阻)

网友A:
标准是8-12V

楼主:
头痛——

电信公司的人拿个电话过来一测,好用,于是就不理我们了...........

可恶的是:随便拿个电话机确实好用!

我想要明确的是,8~12V是针对交换机端还是电话机端?电信有没有对电话线长度做要求?为什么电压那么低了,随便拿个电话机还能用?

或者说:如果我是设计电话机的,这个电压我应该考虑可以低到多少?

楼主:
我设计了一个模拟摘机的电路,请chunyang及各位兄弟指正——

见图,设计宗旨:尽可能能在可能的低电压下工作........
其中的9014放大倍数应在400以上

网友B(2008-01-13):
电话机在3.5V还能工作,所以你得调低检测电压

网友A:
电路可以

但还是要注意等效阻抗,电流源的泻放回路有两个,二极管和三极管,4K7和30欧电阻也许要根据实际电压测量值稍改,一般取3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