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 通讯问题

楼主(2007-12-13):
请教:
   我做了两个模块, 如果人站在模块中间静止不动, 通讯正常. 但当人走过或在模块中间有动作时到, 会出现丢包现象, 这是什么原因?  怎样解决?

网友A:
人体扰动很正常

尤其频率高的时候,比如2.4G啊,微波频段啊

网友B:
这叫“传输多经”,正常

只能靠提高发射功率(不要超过法律的限定)和接收灵敏度来改善。

网友C:
加快AGC响应速度应该有效果

网友D:
模块的时延好象也很重要

网友D:
提高功率容易,可是接受灵敏度怎么改善呢

网友E(2009-12-23):
一样啊,用网络分析仪去调灵敏度就OK

网友F:
加前置LNA,改善灵敏度

网友G:
有些IC内部自己带LNA

网友H:
我觉得也是加前置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