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D电压问题

楼主(2007-12-14):
我用一台PDA出来的串口接一数传模块
另一端为电脑,实现双向通信。

但用不同型号的PDA,相同的数传模块,距离有很大差别。
排除了电源负载能力以及电源噪声问题。
把PDA的232再经外接的一个232芯片转换一次接到数传模块距离就远了
PDA的232(SP3232)是3V供电的,但有升压电路,应该电压不是问题啊。
后又想到可能是PDA系统对RF造成了影响,把数传模块外置于PDA还是距离近。

数传模块用两台笔记本电脑测试的距离是相当远的
但是一台PDA一台PC距离就近。

网友A:
你用的射频模块接口是什么电平标准就该按什么标准互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