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32 485自动识别的问题

楼主(2007-12-15):
 我这边有个系统  需要232和485同时存在   以前是用拨码的  就是上位机发485的话  我下面的MUC就得拨到485才能通信   现在有没有办法 不用拨码  让下位机自动去判断现在是485通信还是232通信 然后自己去改成相应的通信方式

网友A:
门限电压检测即可

对地232的正电平的电压高于485任意线的对地电压,而且232存在对地的负电压,485不存在。检测容易,关键是想好保护措施,尤其是采用软切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