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85转换延时的问题

楼主(2007-12-15):
最近修改一个程序,uc//os II的 ARM7的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
程序发送命令后,从发送中断跳出后,为什么还要延时一段时间才能把485改为接收状态呢??按道理来说,中断跳出后发送就完成了啊.马上就可以转入接收状态了.为什么我把485状态转成接收状态后,通过485的A B线发现 发送的数据是错误的呢? 延时一段时间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延时呢!
 延时就可也能接收不到仪表发到ARM上的完整的返回指令了
在线求教各位啊!

网友A:
必须延时

    这是485接口芯片和总线的特性决定的。485的收发转换后不论转换方向如何,因总线的电容和接口器件收发部分的独立性,程序都必须留出时间让总线和器件完成状态切换,具体时间的极限在器件手册中有载明,而且方向不同,时间也不同,型号不同亦有不同,再考虑总线电容的充放电,极限等待时间必须适当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