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问题,CC2430 的芯片上,怎么有那么多的电源引脚??

楼主(2007-12-15):
 7脚(DVDD):为I/O提供2.0~3.6 V工作电压。
   20脚(AVDD_SOC):为模拟电路连接2.0~3.6 V的电压。
   23脚(AVDD_RREG):为模拟电路连接2.0~3.6 V的电压。
   24脚(RREG_OUT):为25,27~31,35~40引脚端口提供1.8 V的稳定电压。
   25脚 (AVDD_IF1 ):为接收器波段滤波器、模拟测试模块和VGA的第一部分电路提供1.8 V电压。
   27脚(AVDD_CHP):为环状滤波器的第一部分电路和充电泵提供1.8 V电压。
   28脚(VCO_GUARD):VCO屏蔽电路的报警连接端口。
   29脚(AVDD_VCO): 为VCO和PLL环滤波器最后部分电路提供1.8 V电压。
   30脚(AVDD_PRE): 为预定标器、Div

网友A:
这是芯片内部EMC设计的需要

    高频电路对EMC参数非常敏感,技术上采用同一电源的话不是不可行,但为保证EMC品质会使芯片非常复杂而成本高昂,所以不得以外置,并且即使同样电压需求也得根据芯片内连线分开外部供给。

楼主:
可是实际工作的模块也只有一个外部电源供电

外部供电电源是两节5号电池
这又怎么解释阿

网友A:
前面已经说了啊

    初学者往往不能理解这一点也正常,决定EMC品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分布参数的控制,因结构原因,片内互连的话分布参数和噪声无法简单处理,放到片外就可用相应的技术手段如合理走线、去耦等简单解决了。

楼主:
明白了点,

谢谢LS

应该说这是在源头上遏制或者减小EMC的生成,减小了芯片内部复杂性。
芯片生产商将部分的EMC技术放在了器件的外部,方便了内部的逻辑设计阿。

瞎掰的,赫赫,不知道是这回事儿不

网友A:
有那么点意思了

不过EMC不是“生成”的,而是衡量系统自身品质的一个虚量,属“软技术”。

楼主:
有复习了一下几乎都忘了

EMI concepts

EMI: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Any electromagnetic disturbance that interrupts, obstructs, or otherwise degrades or limits the effective performance of electronics/electrical equipment. It can be induced intentionally and unintentionally, as a result of spurious emissions and responses, intermodulation products, and the like.

EMC concepts

EMC: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The condition which prevails when equipment is performing its individually designed function in a common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without causing or suffering unacceptable degradation due to unintentional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to or from other equipment in the same environment.
     The ability of systems, equipment, and devices that utilize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to operate in their intended operational environments without suffering unacceptable degradation or causing unintentional degradation because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or response.

网友B(2010-05-09):
涨学问

无线数据通信汇总和选型参考(含图片).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