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计算机串口检测5V电压问题

楼主(2007-12-15):
各位专家: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我在普通的开关上加一个5V电压,通过开关的通断可输出5V电压,怎样让计算机串口检测到这个5V的电压,请各位专家给点宝贵的意见,最好是有具体的电路图,谢谢!!!!

楼主:
计算机串口检测5V电压问题

如果只用MAX232芯片,能不能实现以上功能?

网友A:
这要综合考虑

仅仅检测的话,是否通过232芯片都无关紧要,关键是应用的其它部分是否存在相关性。

楼主:
232芯片

如果不用232芯片,怎么和计算机串口连接,计算机又怎么检测到数据呢?

网友B:
你看看DB9上都有哪些信号吧,再看看信号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