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SM MODEM短信收发问题

楼主(2007-12-17):
1.短信存储方式:用AT命令可以设置短信存储方式,存在卡中,存在MODEM模块中,收到短信后直接从串口弹出.不知这三种方式哪种更好?存在卡中应该可以排除中,反复对卡进行读写似乎不太好?直接从串口弹出,这样比较容易丢短信.存在MODEM模块中,这样是最好的吗,有什么弊端?

2.短信冲突的问题:当MODEM在发短信时,这时恰好一条短信也发到了MODEM上,这样同时收发,是否会引起短信丢失?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1.我存在卡中

采用查询的方式读取和删除短信
2.不会冲突,不会引起短信丢失,这块儿的可靠性是由模块自己保证的

网友B:
由通讯频繁度决定

    存在SIM卡中最简单,但SIM卡有寿命限制,可用轮换区域法记录,这样可靠的存储次数可达100万次,但更频繁的通讯只能采用直接输出模式,特点是响应速度快,无存储次数限制,但外部程序处理要得当,否则会丢失数据。
    至于同时收发是不存在的,模块会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