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语音芯片?

楼主(2007-12-17):
请教用485传输语音通话?该选用什么芯片?速率不要太高的。20KBPS差不多了。不要再加DSP的。AMBE2000太贵.CT8022什么的又找不到报价.有人做过吗?在线等!

网友A:
BMC51A,也许正好满足你的要求

硬件ADPCM编解码器,增强51内核,24MIPS@24Mhz.

ADPCM解码48K采样率,编码支持到16K采样率,
支持3倍超采样的3/4位压缩算法,

64K闪存空间,6路10位ADC

具有DMA支持的串行外部flash接口。

双通道UART

NAND flash接口,usb1.1设备

原厂仿真工具,支持基于JTAG的片上调试

rodger@boo-ree.com, 需要规格书请留一个联系方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