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RM和单片机的双机串行通信问题

楼主(2007-12-17):
    我将ARM作为主机,51作为从机,连接方式为简单的三根线(txd,rxd,gnd)。
    主机发送一个字节“0xa0”到从机,从机收到后延时一下将送回16个字节到主机。两边采用的都是中断方式,目前从机对主机发送的数据反映正常,一旦收到数据后,就发送回16个字节的数据,我用0x00到0x0F作为测试数据,电平完全正确,波特率也不高(两边都是4800bps)。
    目前的问题是,主机对从机发送的数据的中断响应不正常,只在每次重启后响应,在单步或加断点的情况下,可以多响应几次,但一旦全速运行,就进不了中断了,尽管从机发送的电平正确,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波特率的精度问题

改善设置或换用合适的晶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