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基带信号.

楼主(2007-12-18):
下变频模块中,把射频RF信号转到模拟中频IF,然后对模拟中频采样数字化,变成数字中频.I/Q信号.为什么无法对射频直接采样?是因为需要频率太高还是其他原因?模拟中频,有零中频7M多,36.125M,70M,140M各类中频.想请人解释一下如何,140M的射频和140M的中频有何区别?
基带信号又何解?

网友A:
当然可以直接采样

    软件无线电就是这样,但这对AD及数据处理的要求非常高,相对难度很大。中频是下变频之后的射频信号,基带是原始信号(基带信号),有时也指原始信号相关的处理电路(基带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