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C55模块上电后SIM无法读取问题.

楼主(2007-12-18):
上电后VDD有2.88V电压.SYNC接LED其状态为600 ms on / 600 ms off,测CCVCC电压为0.和SIM卡有关的指令返回+CME ERROR: SIM not inserted.
请大侠根据您的经验帮我判断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了.

网友A:
先确认是否启动,启动是有时序要求的

如果模块已启动,确认SIM卡对应的帐号是否有钱,除此之外,检查电路是否正确及电源是否满足,模块的工作电压最好在3.6-4.2V间。

楼主:
模块已经启动了,其他的AT指令都正常.模块电压供电电压实测是3.95V.
关键是给SIM卡供电的CCVCC引脚都没有输出电压.郁闷.

网友B:
MC55找卡问题

MC55对sim卡电路较特殊,检查下你是否安照它的说明设计电路,CCGND和GND要分开,还有注意天线对它的影响

网友C:
CCVCC没有电压,应该是模块没有启动

网友D:
有个CCIN检测的引脚,电平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