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供一个最牛的收音机电路

楼主(2007-12-18):
要求:体积10*10mm
功耗:1.5V 10mA以内
灵敏度和音质:和普通收音机一样就可以了,数字和模拟的都可以

网友A:
这个太多了,去看看ST的单片方案吧

ST针对AM/FM接收提供了一系列高度集成的先进模拟和数字解决方案,满足了当今车载广播在世界级质量、高端性能和系统成本优化等方面的苛刻需求。
模拟调谐器IC系列包括从基本MPX输出器件(带有片上调谐锁相环(PLL)和电子校准功能)到尖端的片上系统解决方案(包括世界级调谐能力、自动动态IF带宽控制(智能选择系统,ISS)以及功能齐全的音频处理(FAST家族——前端、音频处理器和立体声解码器)。
通过在ST新的IF采样调谐器芯片集系列中广泛使用数字技术以及高级信号处理和调节算法,极端信号条件(弱场、相邻信道、多径)下的接收质量得到显著改善:数字世界走进了传统的AM/FM广播领域,并将其提升到全新的、令人兴奋的标准。

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products/families/automotive/am_fm_tuners.htm

网友B:
低电压收音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曾流行了一阵,关于这方面的图纸也不少,不过,这类收音机最大问题是音质太差了,声音含糊不清,听音乐更是差劲,电池耗电量很大,一般都采用1号电池,所以很快就被淘汰了,所以劝你最好别装这种机器。

楼主:
2楼说的我早就看过了,不过还是谢谢

你说的我早就看过了,也做过了 包括ST、 RDA、 NXP、三洋、silicon都有你说的这种芯片,体积可以,但功耗太高,现在所有的数字芯片的功耗最小的也工作电压2.6V 电流16mA.我要的是1.5V、10mA以下,不知那位可以提一个方案

楼主:
电池

我用电池是电压1.4V,最大放电电流是10mA,数字的是好体积小,就是功耗太高

楼主:
FM

我说的是FM,不是AM哦

网友C:
毫无意义的东西

楼主:
这个东西是很有价值的

这个东西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