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中文短信的问题?

楼主(2007-12-19):
最近有点时间,想起以前曾经作过英文的短信,于是想把中文的也加进去,但是这个UCS2编码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各位指教一下吧。

在网上找了找,也没有说的很清楚,源代码有些,不过没有C的,我也看不懂,还是不知道这个编码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就是Unicode编码

    其全名的缩写是UCS,目前主要采用的是2字节表示一个语言符号,所以称UCS2,还有采用4字节表示一个字符的Unicode编码称UCS4。

网友B:
有个小软件叫lovestring查各种编码很方便

楼主:
谢谢2位的回答啊。

短消息,我只用过硬件流控制,不知道软件流是怎么控制的,chunyang兄和各位大侠可否指点一二。

楼主:
现在的IO口不够用,又考虑到以后的短信扩展问题

楼主:
把这些东东都给固定了,不知道会影响稳定性不?

把GPRS模块的RTS,DTR接地,DSR和CTS不接(或者就把其中的一个接到CPU上,可能会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