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牛人请进

楼主(2007-12-19):
要求:体积10*10mm
功耗:1.5V 10mA以内
灵敏度和音质:和普通收音机一样就可以了,数字和模拟的都可以
我用了最现在最新的数字芯片做过了,体积可以,但功耗太高,模拟也做过了,就是怕做成产品了其可调电容要变,怕以后要跑频,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2008-03-05):
TEA5768/5767最大10.5MA,调整较小。基本上都是使用SMD元件……

TEA5768/5767最大10.5MA,调整较小。基本上都是使用SMD元件……

网友B:
调频收音机芯片

Silicon Labs的调频收音机芯片最适合移动电话、MP3/媒体播放机、独立式调频收音机和各种便携式产品。
FM接收SI470X,FM发射SI471X,FM收发SI472X,还有全波段SI4734/SI4735。
需要资料、申请样片请联系我,阮** 021-61202633 13816871970。
邮箱:limin.ruan@xhl.com.cn
我们专业、专心、专注为您服务!

网友C:
目前没有任何方案可以满足

TEA5767体积可满足,但1.5V无法工作。满足1.5V工作的,基本是模似IC,电路体积至少增大2倍

网友D:
用数字的!

不过要将1.5V用DC—DC做个升压!

网友C:
RE:楼上

请推荐一颗3-4mA 的FM TUNER

网友B:
Silicon Labs广播芯片

 Si470x系列是业界体积最小、整合度最高的全CMOS调频收音机芯片,提供从天线输入到音频输出的所有调频收音机功能。Si470x系列利用数字架构大幅提高效能,同时省下超过90%的元器件和75%的电路板面积。Silicon Labs的Si470x是功能完整并通过测试的调频收音机芯片,它们能让制造商缩短产品上市时间并提高产品的可制造性。为了增强消费者经验,Si470x系列的完全整合式调频收音机芯片特别提供了强大的接收功能,使得应用产品能以更高的音质收听到更多的广播电台。除此之外,Silicon Labs的先进数字音频处理技术提供了很好的音质。
    Si470x利用Silicon Labs专利的Aero数字低中频接收机架构和全CMOS工艺技术提供最强大的射频效能和抗干扰能力。Si4702/03元器件拥有领先业界的频率选择性和接收灵敏度以及可调式电台搜寻、软件静音和混音功能,它们是在变化万千的调频广播环境下发挥更高效能的重要关键。Si4703为满足多功能装置的需求,还特别提供RDS (Radio Data Service) 和RBDS (Radio Broadcast Data Service) 信息的侦测与处理功能,这使它能将电台的台号及歌曲名称显示给使用者。

网友B:
Silicon Labs广播芯片

Silicon Labs的调频收音机芯片最适合移动电话、MP3/媒体播放机、独立式调频收音机和各种便携式产品。
FM接收SI470X,FM发射SI471X,FM收发SI472X,还有全波段SI4734/SI4735。
需要资料、申请样片请联系我,阮** 021-61202633 13816871970。
邮箱:limin.ruan@xhl.com.cn
我们专业、专心、专注为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