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RS485用什么芯片?

楼主(2007-12-20):
(无正文)

网友A:
184是强于485

前者是增强型的485接口片,抗ESD且支持128节点,后者则是基本型接口芯片。

网友B:
184自带收发转换吗?

网友A:
你该看看器件手册

所有485接口片都带收发控制

网友C:
感觉上要好点

我使用485  容易坏
184有斜率控制  对于反射电阻的取值就放宽了
抗静电也好  不容易坏

网友D:
也不一定是所有的485接口都带有收发控制的

如SP490全双工的就没有收发控制,如是半双工就一定有的.大数的还是有收发控制的.

网友A:
全双工的叫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