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chunyang来确认一下:关于RS-485的单位负载

楼主(2007-12-23):
此负载是指电阻/电流,还是功率消耗?

比如,1/2单位负载(1/2UL)的器件,如SN75LBC184。我初步认为是指电阻,即24 kΩ。

楼主:
正在写报告,暂时没有时间查证

有劳了

网友A:
严格说指等效阻抗

    数据具有交流成分,而接口亦存在电容充放电效应,故等效阻抗值略低于直流电阻,但单位负载的定义是等效的,阻抗、电阻、电流、功率等均呈同比线性关系,完全等效,只是阻抗/直流电阻的单位更直观,所以多用。

楼主:
谢谢chunyang

忙起来倒真像个傻子了,嘿嘿.....现在终于转过弯来了----

此处信号线电压200 mV是固定的,据P=U<sup>2</sup>/R,R增大一倍,功耗就减小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