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做过关于倾斜传感器SCA100T的项目吗?

楼主(2007-12-25):
小弟最近在做关于自动安平的系统,其中要用到倾斜传感器SCA100T,由于是生手,现在不知道怎么入手呀,请大侠们帮帮忙!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问津呀?

呵呵,看来大家对这个东东没那么感兴趣哦。
不过,经过这几天在网络上搜索,关于SCA100T这个东西的资料还是有的,不过找来找去就只有一篇**,而且很多**基本上是一样的,**有个电路,不过很不清楚!我现在知道的就是用SPI直接读取SCA100T的数据,然后再转换成角度。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加具体的东西要做。

网友A:
第一步是看器件文档

该器件是整合型的,直接数据输出。

网友B:
看到这玩意儿我就想到了

当初被人骗样机,骗方案
nnd
一想就来气

楼主:
re

呵呵,木头东瓜好象受过好大的委屈哦!不过这样才能吸取教训嘛。请问你当初做的也是SCA100T的倾斜系统吗?

网友C:
仔细阅读手册

另外注意芯片安装时候的机械调零。

楼主(2008-02-20):
最新进展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现在有了点进展,我用2051通过SPI方式读取数字数据,然后通过转换,用6位数码管显示出来,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反正弦函数的代码量太大,现在准备换单片机为4051,这样应该会没问题的。

网友A:
2051的2K程序代码存储空间确实比较紧张

可以考虑选ISP型MCU,51、AVR、PIC等都有大量可选型号,不少都比2051、4051的性价比更高。

楼主:
有道理

现在准备换成AVR的单片机了,有进展会来这里告诉大家的。

网友D(2008-10-08):
我也在做这个东西

我是先把SPI数据到角度的关系作成表格,直接查表的.
现在调试的问题是:角度不稳,把仪器放在地板上不动,读SPI的数据飘溢比较大,基本都有2~5格的飘移,程序滤波也做了,还是没解决.现在怀疑是不是电源不稳,但是我给它的供电芯片是REF195的了,难道这家伙对电源要求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