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sim300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1-02):
首先购买了一个小猫,sim300的。全串口工作方式的。我把串口线剪断,3线制,不能进行通讯。然后我把rts和cts短接,可以通讯。

现在在我的板子上也是连接到pc机上,居然不行。3线制,rts和cts短接。模块上串口通讯的其他的几个管脚都是悬空的,命令发过去之后没反应,能找到网络。

我后来测了一下没有发送数据的电平时:
购买的小猫:rxd管脚为4.2V,其他管脚要么3.3V要么0V
我得板子上的:rxd为1.7V,其他管脚为0.5V左右。

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哪位 指点一下呀

向模块发送数据后没有反映,能找到网络,什么原因

网友A:
连线错误的可能性很大

注意RX和TX的连接方法。

楼主:
连线没有问题

发送at指令都没有反映,如果发送量很大的话,模块还会死机

楼主:
疯了

40管脚rxd 输入
42管脚txd 输出

网友B:
除了连线问题,还能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还会死机

模块找到网络后,过段时间后发现还会有死机的情况

网友A:
死机是你的设计有问题

EMC品质太差,电源、SIM卡电路及接地回路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网友C:
呵呵,这句话讲的好:-)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本质原因是线接错了。
系统是5v系统,与模块之间通过7407进行电平转换,起初在单片机那端调整了rxd和txd,而应该是调整模块这边,因为有7407在中间间隔。
置于死机的原因,后来很少出现,我想原因在于,线接错后我发送的数据发到了模块的发送管脚,当发送的数据量很大时,模块出现了死机。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