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485转换装置

楼主(2008-01-02):
232/485转换装置,各种功能正常,现在想试过EMC,例如脉冲群干扰,把脉冲群干扰3级(1KV)加到通信线上,现在3级有时会通信中断,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能够过脉冲干扰没有,因为对于脉冲群干扰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滤波,而对于通信线来说这种方法不可行,对于打脉冲群我觉得主要是考虑通信线的屏蔽的性能?不知道有没有其它什么方法没有,请有相关经验的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搞成光纤接口,什么EMC都肯定没问题啦……

网友B:
用合适的232及485接口片

接口片型号众多,要选合适的,高抗ESD的优选,总线要做钳位,电源要外接,且其本身能扛得住检测,切不可用串口窃电法。

网友A:
见过那种串口窃电+DCDC+光电隔离的,应该也可以实现

网友B:
串口窃电的能量不足

负荷较大时一定过不了关,高可靠工业应用是严禁使用串口窃电的。

楼主:
这些都考虑了

高抗ESD的485芯片,总线做了钳位,电源外接,因为是工业应用场合,可靠性要求比较高,工业应用场合(电力监控)通信线经常伴随着雷击,我觉得主要实在于通信线缆的布线以及屏蔽的接地以及接线方式。我查看一些国家标准,对屏蔽线的雷击测试好像一般都是对屏蔽层打雷击,关于屏蔽线,通信地,大地之间的关系好像还是有些不够清楚,不知道怎么接合适一些?

网友B:
如果都考虑了还有问题说明措施实施存在问题

    抗雷击设计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仅用某种元件是不够的,线缆要用屏蔽线,屏蔽作为保护地,参考地则使用芯线,各自独立处理,保护地与大地的连接工艺也极有讲究,甚至要在投运遭雷击后适当调整,没有仪器能准确模拟雷击,至于脉冲群过不了只能是电路设计还存在缺陷,措施不得力所致。
    关于485的一些应用知识可看看本坛老帖及我的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