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来检测电话的信号音的?

楼主(2008-01-05):
MT8888,MT8880都可以,不过好像有点贵。之前是用LM567+HT9200+HT9170,但LM567调起来比较麻烦,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案吗?

网友A:
普通电话上的芯片没有贵的吧?

网友B:
8888之类的并不贵啊

还可用CM8888代替

网友C:
用电话MODEM也可以检测啊

可以检查忙音,按键音等。 可以看看我们的电话MODEM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