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上传输信号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楼主(2008-01-05):
双绞线RJ45上传输信号的频率范围是多少?其他4条没用的线路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电压有多少?哪里能找到具体的标准啊

网友A:
双绞线和RJ45可不是一码事啊

不论RJ45或网络双绞线都有不同规格,工作频率范围也不同,而你后面的电平、电压问题跟RJ45或双绞线没有任何关系,由信号收发器决定。

楼主:
回复主题:RJ45上传输信号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那么我们家庭用的最普通的网卡的电平、电压是多少
最普通的非屏蔽5类线的工作频率范围呢  这个哪里能查的到啊

网友B:
lvds 几百毫伏吧

网友A:
普通5类线的频率上限国际标准是100M

但这个100M是保证信号传输质量的前提下要求的最低工作频率,线缆质量好的5类线的工作频率可以稍高些,差的则满足不了,相关标准文档号是ISO/IEC 11801。